[求助] 时钟馈通会出现在时钟从低跳高中吗

楼主(2020-07-08):
看了好几个时钟馈通的资料,发现都只提开关管上的时钟从高跳到低,给电容端带来deltaV的压降,那么时钟从低跳到高,也会有吗?我觉得应该是有的,是和从高跳低刚好相反吗?然后我简单做了个采样电路试了一下,从高跳低的delatV和计算的差的不多,但从时钟从低跳高时,电容端的压升比压降的|deltaV|小很多。
比如我用的管子寄生电容大概1f,时钟跳4V,电容126f,压降差不多28mV,但压升只有6mV,有大神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网友A:
个人理解, 一般SC电路的各点电压都是在开关断开的时候才是稳定的, 才有意义, 所以开关转换为导通的时候抽掉的charge应该不重要. 一方面如果开关其中一边是接低阻驱动, 那charge都被低阻那边补充了. 另一方面如果两边都是电容, 抽走的charge应该在开关断开的时候又重新注入了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 一般SC电路的各点电压都是在开关断开的时候才是稳定的, 才有意义, 所以开关转换为导通的时候抽掉 ...

get. 我就是用两边都接电容尝试的,但尝试的结果是从高跳低降低的电压和拉扎维中的关系式基本符合,但从时钟从低拉高时,耦合的电压上升远小于它电压下降的时候,不知道是否有其他效应

网友:
打开的跳变 应该没有影响吧 或者影响很小吧 毕竟后面本身就有电荷流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get. 我就是用两边都接电容尝试的,但尝试的结果是从高跳低降低的电压和拉扎维中的关系式基本符合,但从 ...

这么说如果你给一个连续的clk, 电容的电压会不停的下降下去? 这种电荷不守恒的情况, 我觉得更有可能是管子模型的问题或者是仿真精度不够..试试改小仿真容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如果你给一个连续的clk, 电容的电压会不停的下降下去? 这种电荷不守恒的情况, 我觉得更有可能是管 ...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去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