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教vivado时序约束不满足怎么处理?

楼主(2020-07-08):
新手请问怎么使时序满足要求?是不是跨时钟域的问题?我查网上说可以用异步ram读写来解决,可是我写了如下代码并不起作用。设计卡在这里很久了,真的不知道怎么处理。链接:https://pan.baidu.com/s/1gtzWsRvKamth-_UwWqcy-g 提取码:tglc 这个是我的时序报告。

module uart_asyn_ram(
    input wire wr_clk,
    input wire wr_rst,
    input wire wr_uart_read_ce,
    input wire wr_uart_write_ce,
    input wire [7:0] wr_uart_wdata,

    input wire rd_clk,
    input wire rd_rst,
    output reg rd_uart_read_ce,
    output reg rd_uart_write_ce,
    output reg [7:0] rd_uart_wdata
);

reg t_uart_read_ce;
reg t_uart_write_ce;
reg [7:0] t_uart_wdata;

always @(posedge wr_clk) begin
    if (wr_rst == 1'b0) begin
        t_uart_read_ce <= wr_uart_read_ce;
        t_uart_write_ce <= wr_uart_write_ce;
        t_uart_wdata <= wr_uart_wdata;
    end
end

always @(posedge rd_clk) begin
    if (rd_rst == 1'b0) begin
        rd_uart_read_ce <= t_uart_read_ce;
        rd_uart_write_ce <= t_uart_write_ce;
        rd_uart_wdata <= t_uart_wdata;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A:
不同时钟直接set false path,前提是你跨时钟域信号在rtl中已经处理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时钟直接set false path,前提是你跨时钟域信号在rtl中已经处理好了。

例如写一个上面代码一样的异步双口ram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例如写一个上面代码一样的异步双口ram吗?

那直接在约束文件里添加语句
set_false_path -from clk0 -to clk1
set_false_path -from clk1 -to clk0
也可以在时序报告中查看违约的路径,如果不是同时钟域的,右键选择set false path,软件会自动生成以上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