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中搜索 Note Text

楼主(2020-07-09):
比如我在电路中输入一个文本标记(Note Text),现在想搜索到这个标记文本,该怎么做?
如我想搜索标记 “PO”的位置,需要怎么做?

网友A:
1) 如果是菜单操作,则可以Schematic->Edit->Find->Other 菜单中增加一个搜索类型 theLabel, 然后填写 theLabel=PO 就可以了,窗口可以直接Zoomed到该位置。

2)如果是SKILL操作,则可以写一行简单的代码
  car( setof( s geGetEditCellView()~>shapes  s~>theLabel=="PO" ) )~>xy
返回的数值就是你要找的Label的坐标。

我随手写的代码,有可能不会错,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2023-04-19):
引用 网友A:
1) 如果是菜单操作,则可以Schematic->Edit->Find->Other 菜单中增加一个搜索类型 theLabel, 然后填写 theL ...

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