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设计问题

楼主(2020-07-09):
带隙核心结构如图,运放的输入是一对pnp。这个电路里应该是没有高阶补偿的,但是输出的电压曲线很奇怪。求大神捞一把。

网友A:
看纵坐标的刻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纵坐标的刻度

什么意思呢?

网友B:
你所谓的奇怪 是哪里奇怪呢 本来就会有一点点波动的吧 不可能是直线吧 计算一下那个什么pp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所谓的奇怪 是哪里奇怪呢 本来就会有一点点波动的吧 不可能是直线吧 计算一下那个什么ppm ...

z正常的一阶补偿之后的曲线不应该是一个上凸或者下凹的吗?

网友C:
是不是电阻的大小设置的有问题呢,我之前也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你看看各个管子的状态对不对,特别是运放的工作点。这种结构是不会有多个极值点的

网友D:
电路仿出这样的结果没有任何问题
整个温度范围才差1.7mV还有啥不满意的?
高温时VBG上翘多半是MOS/三极管的漏电模型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电阻的大小设置的有问题呢,我之前也碰到过这种情况,

然后你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仿出这样的结果没有任何问题
整个温度范围才差1.7mV还有啥不满意的?
高温时VBG上翘多半是MOS/三极管的 ...

可以通过什么方式改善吗?

网友:
你如何保证你左右两路电流成比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通过什么方式改善吗?

没有改善必要
电路的offset都比这个大得多得多
实在想解决,做一个tempsensor,高温时补偿某条支路电流
但是我估计做完了很可能会更难看,毕竟这个差距非常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然后你解决了吗?

我之前是放大器那一块的负载电阻那一块出了问题,你的问题我就不知道怎么处理了

网友(2021-04-17):
楼主,你居然用一个传统的结构,做出了高阶补偿的效果,你内部使用了什么神药?
从温度曲线看,已经接近10ppm/C 了,效果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