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中计算器使用问题

楼主(2020-07-09):
1.用cadence中的计算器如何做一条曲线在某一个点的切线。
2.在计算器中如何做一条y=X的曲线。

网友A:
1. 如果只是想求某点的斜率,可以用Special function中的deriv函数,可以实现对每个点的求导
2.Special function 中的xval可以画出y=x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如果只是想求某点的斜率,可以用Special function中的deriv函数,可以实现对每个点的求导
2.Special fun ...

谢谢!

网友(2021-02-03):
做出整个切线呢?

网友B(2023-05-26):
如果想做一条y=kx的一次函数曲线,怎么做呀? k就是个常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想做一条y=kx的一次函数曲线,怎么做呀? k就是个常数

解决了,也是用xval函数,前面手动打系数相乘就行

网友(2024-03-08):
引用 网友A:
1. 如果只是想求某点的斜率,可以用Special function中的deriv函数,可以实现对每个点的求导
2.Special fun ...

感谢大佬指点迷津!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如果只是想求某点的斜率,可以用Special function中的deriv函数,可以实现对每个点的求导
2.Special fun ...

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