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差分对里STI效应

楼主(2020-07-09):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smic180BCD工艺里,有一组差分对管,共质心匹配会消除STI对管子造成的失配吗?如果不考虑面积,差分对到底是合并还是不合并。我实在是想不明白跪求。。。

网友A:
降低STI当然要提高源漏的共用性啊,个人觉得要合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低STI当然要提高源漏的共用性啊,个人觉得要合并

嗯嗯,那就管子匹配的环境来说,有两种差分管(假设是A和B),在STI效应的影响下,共质心能保持A和B的环境一致吗?

网友:
基本可以保证,共质心不如画一排好

网友:
你ABBA匹配就玩事儿了,共质心最重要

网友B:
这个嘛,工艺与环境才是决定因素。功耗较高的片子,对失配要求高的时候ABAB你就完蛋了;有高阶效应的工艺,共了源漏用了ABBA那就是找刺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嘛,工艺与环境才是决定因素。功耗较高的片子,对失配要求高的时候ABAB你就完蛋了;有高阶效应的工艺, ...

二维的ABBA/BAAB是不是可以兼顾两种要求?

网友(点评):
可以问一下ABBA和ABAB各有那些缺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