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的INL 仿真

楼主(2020-07-09):
有人知道cadence计算器里面是否有拟合的公式,我跑出来斜坡信号,总共4096个阶梯,但是不知道怎么处理了。

网友A:
计算histogram, 统计出每一个code的bin size (即出现这个code的次数), 然后计算出平均bin size, 理想情况下所有code bin size = 平均 bin size。而 DNL = code bin size / average bin size - 1。INL = DNL的累加(matlab函数 cumsum)

网友B:
计算器里面有inl和 DNL函数直接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计算器里面有inl和 DNL函数直接可以用

能告诉我具体的函数吗?我好像没有看到你说的inl,dnl这两个公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告诉我具体的函数吗?我好像没有看到你说的inl,dnl这两个公式。

ADE仿真的计算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E仿真的计算器里面

没有吧

网友:
我用的IC615绝对有,要不你咋cadence help里面收索一下有介绍

网友B:
你仿真分析用的spice软件还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histogram, 统计出每一个code的bin size (即出现这个code的次数), 然后计算出平均bin size, 理想情况 ...

感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仿真分析用的spice软件还是什么

spectre,然后用custom wave view打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histogram, 统计出每一个code的bin size (即出现这个code的次数), 然后计算出平均bin size, 理想情况 ...

这个我设置没对吧还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spectre,然后用custom wave view打开的

找到dnl,inl函数没有,cadence help里面没有的话可能就是新版本才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dnl,inl函数没有,cadence help里面没有的话可能就是新版本才有吧

IC616才有,我用的是旧版本。

网友(2024-09-27):
你好请问你是12位ADC吗,一共跑了4096个采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