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里面键盘输入和显示不对应是什么原因?怎么办?

楼主(2020-07-09):
键盘输入a变成/ s变成z d变成x

像是整体平移了一行。。但是在terminal里面是正常的

网友A(2020-10-29):
解决了吗,楼主,我也是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吗,楼主,我也是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我这是Xmanager导致的问题。。。
config里面把xkeyboard勾选上就可以了,但是对应的这样可能会和搜狗输入法一类的冲突,记得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