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台积电 HIA nMOS是什么器件

楼主(2020-07-09):
TSMC 的DR中描述是 Drain-ballasted nmos(1.8V),也有ndio_hia18和pdio_hia18这样的二极管,貌似跟ESD有关,不知是否有专家了解这是出于什么目的n管。

网友A:
ballasted就是有源区拉长和implant处理让电流均匀,你自己不是说了是esd相关器件吗

网友(2023-07-06):
引用 网友A:
ballasted就是有源区拉长和implant处理让电流均匀,你自己不是说了是esd相关器件吗
...

确实是,光看名字还挺疑惑。仔细看DR确实如你所说。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