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各位大神,ring VCO接入buffer后为什么噪声下降2dB?

楼主(2020-07-09):
如题,我设计的ring-VCO在1MHz频偏的相位噪声为128dBc/Hz,VDD为0.9V,后面直接接反相器用的VDD是1.1V,用PSS仿真发现相位噪声减小到了125.8dB左右,不明白是什么原因?有知道的大神能否请教一下??这种性能的下降是否合理呢?

楼主:
zd自己顶一下

网友:
看noise summary,看10M的相噪变不变。

接入buffer后,可能导致接入点的波形 RC充电,放电波形变得更flat,波形上升,下降更加不对称,导致flicker phase noise。

网友A:
同一楼上,你加上一个差不多大小的理想电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楼上,你加上一个差不多大小的理想电容看看

嗯嗯,好,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