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CSIM中如何显示波形中的glitch

楼主(2020-07-09):
如题,使用ncsim仿真产生shm波形,verilog代码中有一段产生reset的逻辑,然后这个逻辑又会被自身的这个复位信号给复位掉。波形上看不出来
请问有没有什么指令能够在波形上显示出这个glitch

我dumpfsdb波形,然后加+fsdb+glitch=0可以在波形上显示出有个glitch

网友A:
You can dump event based waveforms. This will help in catching any glitches that might be generated from within the design.

To dump the delta events you need to use the following TCL commands:

ncsim> database -open waves -shm -default -event
ncsim> probe -create -shm -all -depth all

You can issue the above commands at the ncsim TCL console BEFORE running the simulation/sending signals to waveform window or you can put them in a file called input.tcl and provide this file to irun/ncverilog with -input option.

> irun -input input.tcl <other options>

To expand the time sequence:

    Go to the "Simvision Waveform WIndow"
    Go to "View" menu
    Go to "Expand Sequence Time"
    Go to "All Time"

楼主:
引用 网友A:
You can dump event based waveforms. This will help in catching any glitches that might be generated  ...

ADD -EVENT in probe.tcl ,it  worked ,TKS

网友B(2020-11-21):
verilog code 在可疑的地方加入 event 指令. 多少可以幫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verilog code 在可疑的地方加入 event 指令. 多少可以幫助.

类似与->event, 然后触发一个打印,帮助debug?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參考這裡
https://www.asic-world.com/systemverilog/sema_mail_events3.html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