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wer OK电路设计问题

楼主(2020-07-09):
Power OK电路设计问题
请问 power ok 都希望 vdd > 某点压后确认 power ready 送出 . 不过 bandgapvbg=1.22v , 会需 vdd >1.3~1.5v 才会稳,如果 vdd=1v bandgap电压不对. powerok 用比较器 , 会发生低压下 错误输出. vdd=0.7~0.9v VBG根本不对

网友A:
power ok电路是不是可以用POR来做,用电流比较器,不用电压去比,VDD电压大于一定值后POR=H,这个信号去使能bg就可以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ower ok电路是不是可以用POR来做,用电流比较器,不用电压去比,VDD电压大于一定值后POR=H,这个信号去使 ...

顺便问下,POR的误差一般比较大,若正常vdd=1.5V左右,POR最多也就1~1.2V触发,这样vbg还是不能完全起来,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
用mos管做个bg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顺便问下,POR的误差一般比较大,若正常vdd=1.5V左右,POR最多也就1~1.2V触发,这样vbg还是不能完全起来 ...

还有一个方案,在POR里做一个不是十分精确的bg,输出你要用的参考电压,等VDD起来以后,切到bandgap的输出,做一个sel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ower ok电路是不是可以用POR来做,用电流比较器,不用电压去比,VDD电压大于一定值后POR=H,这个信号去使 ...

我有个疑问,bandgap不能有使能吧?是应该上电就直接work才对。一般你们POR电路用在什么地方?我们都用来reset数字寄存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疑问,bandgap不能有使能吧?是应该上电就直接work才对。一般你们POR电路用在什么地方?我们都用来 ...

不是所有的bandgap都没有使能的呀,POR只是类似做了个电平监测,电压够了就去使能bg,这样VDD够了,bg也不用考虑启动电路简并点。

楼主:
power ok电路是不是可以用POR来做
-->  电路本身有 por  大约 0.8v 左右 纯就给 digitalpower_on rest ., 但是现在问题出在电压可能 要求 2~3v 工作 . 万一电压给电 1v, por 已经过, digital 会动作 . 所以需要 power_ok , 保证 VDD> 1.7v 才工作 .
这也根要求有关, 如果 chip   2~3vwork , 那给 1~1.5v 根本不在工作范围. 一般就不在chip要求, 很多产品可能不管 .  但客户可不接受, 认为 电压可能会有不稳定或电池电压掉 2v下发生 . 除非客户保证指会 2~3v. 这样可舍去 power_ok, 只用 POR
mos管做个bg
-> 不论哪类 bandgap 都有启动前不稳电压 . 也就是bandgap电压如果给 1~1.3v可能根本还 startup 状态
POR只是类似做了个电平监测,电压够了就去使能bg
-> 如果用 mos porcorner 下变化会很大 . 除非 por能准确 1.3v下不会动 ,  VDD高过某电压切换 bandgap出去 . 前提是 por corner和温度 -40~125 下都要准 .

其实电压 0.8~1.3v , invert都有些问题. 如何做出 0~1.3v都稳定 hi(hi= off 电路) , 就是问题 , 慢慢扫会某电压掉下来 , 导致 power_ok 某低压 误动作 , tran其实看不出, chip powersupply 慢慢转 会发现有误动作

网友D:
做一个bandgap ready的信号,当bandgap没起来的时候,POR不起来;当bandgap启动之后再判断电压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一个bandgap ready的信号,当bandgap没起来的时候,POR不起来;当bandgap启动之后再判断电压大小 ...

如何判断 bandgap ready  ?   mosVth ??
有没不需 bandgap power_ok , 因电路不只一组 power  . 每一格 VDD 电压都要自己 power_ok. 不想做很多套 bandgap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判断 bandgap ready  ?  用 mosVth ??   有没不需 bandgap 的 power_ok , 因电路不只一组 power  .  ...

bandgap的ready信号看具体结构,一般情况下bandgap没启动的时候里面的运放工作状态可以作为指示

网友(2021-01-06):
add some delay for por signal

网友:
引用 楼主:
power ok电路是不是可以用POR来做-->  电路本身有 por  大约 0.8v 左右 纯就给 digitalpower_on rest ., 但 ...

Actually, these 2 circuit have different purpose. The VCCOK from UVLO is used to power down/up the analog or bias circuit and POR is used to reset the digital kernel. A lot of chips use digital core as timing and sequence controller.
Before power supply is applied, there is a circuit consuming tiny current to maintain a enable circuit. Once the chip is enabled, the internal LDO will be turned on and VCC UVLO will start detecting VCC with threshold. Once VCC is higher than the threshold, VCCOK will be high.

You don't want to reset the digital core as VCC is not ready. As I mentioned, the digital circuit may control timing, sequence and auto-calibration. If VCC is not OK, these steps may cause false alarm or results.

POR (active high) should maintain high after VCCOK=high for a certain period to guarantee the digital core fully reset.

楼主:
最后 mos vth 做简单power_ok . 不是很准, 但 ,简单就好.
主要有 2 组电源.  Vcore   and 模拟vdd ,  模拟vdd 一组有 bandgap   pok比较准,
但麻烦在  vcore 跟模拟vdd 电 都外给 , 系统端何时来电给 CHIP 完全无法控制.
Vcore 如果没 pok, 我是怕低电压下digital会乱动.

偏偏要求省电 模拟端全给 digital 控制. 否则, 原来是想模拟端做power_ok 电路.
判断 vdd 认为 ready , vcore 也由模拟端判断都 ready , 通知digital 后chip 才开始工作.
但后来要求模拟端 全 off , 连 bandgap 都要关 .

网友(2025-10-13):
引用 网友A:
不是所有的bandgap都没有使能的呀,POR只是类似做了个电平监测,电压够了就去使能bg,这样VDD够了,bg也 ...

那些BG不需要启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