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trimming

楼主(2020-07-09):
请问有谁做过带隙基准的trimming吗,应该怎么做呢,谢谢各位大佬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说的详细点呢,是新手。不太了解这方面,就是我cadence怎么搭建这个修调电阻呢,万分谢谢!!!!
...

bg=vbe+VTlnN/R1*R2,温度曲线不太好是因为你的电阻比例没调好,没有消除掉VBE的负温度和VT的正温度影响,你要是想在chip流片完可以trim的话,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改变R2的阻值,怎么增大或者减小R2阻值,很简单,就是串联或者短路,你要考虑好你的trim范围,主要靠仿真,trim电阻值要放够,这些电阻是要高度匹配的,一般工艺里都有fuse,最直接的就是将fuse和电阻并联,电阻相当于短路,然后fuse两端放两pad,CP的时候直接下针burn,fuse烧断,电阻就被接上去了。这种这可以从小往大调BG,而且操作不可逆,断了就断了。如果trim电阻范围不够,比如你把准备的电阻全都接上去了,BG值还偏小,那这一批次就凉了。还有一点不知道你们是怎么考虑的,trim BG最重要的是能够让他在不同工艺角下都和你设计的目标值一样,其次是温度曲线要比较好,全温度绝对误差小。两个都要达到。不能说每个工艺较下温度曲线都很漂亮,,但是BG值却不一样,这就没啥意义了。。

网友B:
你是要trim参考电压还是温度系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要trim参考电压还是温度系数呀

您好,想做温度系数的trim,因为SS工艺角的温度系数太大了。

网友:
最直接的用fuse和trim电阻并联,CP时候下针burn fu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直接的用pad,CP时候下针burn fuse

能不能说的详细点呢,是新手。不太了解这方面,就是我cadence怎么搭建这个修调电阻呢,万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bg=vbe+VTlnN/R1*R2,温度曲线不太好是因为你的电阻比例没调好,没有消除掉VBE的负温度和VT的正温度影响, ...

这个工艺库里面好像没fuse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工艺库里面好像没fuse诶

有的工艺库里没有fuse器件,你要去PDK里找,看有没有相关的fuse文档,,她会直接给出你版图模型,或者教你怎么画。你可以问问对这个工艺比较熟悉的同事

网友C:
trim比较好的方式就是用开关去控制电阻阵列或接入的三极管个数进行调整,这个时候需要数字电路配合,根据需要设计温度编码或二进制编码,精度要求高,会要求很多位。你可以看看这两篇文章

2011A Single-Trim CMOS Bandgap Reference With a__Inaccuracy of 0.15% From 40 C t.pdf

带隙trimming

2010A Single-Trim CMOS Bandgap Reference with a 3σ__Inaccuracy of ±0.15% from .pdf

带隙trimm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工艺库里没有fuse器件,你要去PDK里找,看有没有相关的fuse文档,,她会直接给出你版图模型,或者教 ...

您好,还有一个问题请教您一下,请问这个pad是怎么添加的呢?也是器件里面的吗?还有我要怎么操作来仿真来这个fuse熔断呢?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还有一个问题请教您一下,请问这个pad是怎么添加的呢?也是器件里面的吗?还有我要怎么操作来仿真来 ...

PAD在原理图器件库里可能有,不一定,有的工艺没有,但是PDK里有文档会教你怎么画PAD,或者版图里有工厂提供的模型。仿真你直接对电阻短路就可以了。。fuse没熔断之前就是一根阻抗极小的导线,有poly fuse 有metal fuse,熔断之后,阻抗无穷大,至少10M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D在原理图器件库里可能有,不一定,有的工艺没有,但是PDK里有文档会教你怎么画PAD,或者版图里有工厂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D在原理图器件库里可能有,不一定,有的工艺没有,但是PDK里有文档会教你怎么画PAD,或者版图里有工厂 ...

您好,在请教您一下,请问我在仿真修调的带隙基准是,fuse必须从小电阻开始一直熔断,还是可以只熔断某一个fuse呢?

网友:
不是有 trimless bandgap 做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在请教您一下,请问我在仿真修调的带隙基准是,fuse必须从小电阻开始一直熔断,还是可以只熔断某一 ...

任意,一次可以多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意,一次可以多个。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2020-12-24):
好文章,推荐

网友:
adjust R value to get same bg value

网友(2021-06-11):
adjust R2/R1 by trim

网友(2021-08-06):
引用 网友C:
trim比较好的方式就是用开关去控制电阻阵列或接入的三极管个数进行调整,这个时候需要数字电路配合,根据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