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rrc提取设置

楼主(2020-07-09):
用starrc怎样设置,后仿提取时才能把mom提取出的形式如mos那样多个finger拆分成多个器件@123这样?如图:

网友A:
你这个问题就很奇怪,MOS管是因为LOD效应的存在,多个FINGER必然被拆分,不然每个FINGER的参数无法被准确表征;

而MOM本质就是后端金属寄生,但抽取的时候因为模型的存在更准确,所以会直接采用模型值,而不做寄生抽取。
而且,即便你把LAYOUT PRESERVE LIST里面MOM 的名字拿掉,也只会抽取成后端零散的R,C值,不明白你想要的所谓FINGER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就很奇怪,MOS管是因为LOD效应的存在,多个FINGER必然被拆分,不然每个FINGER的参数无法被准确表 ...

就是如图想mos器件一个一个的输出,不是nf=24一起一个MOM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