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ad_verilog error (MWNL-047)

楼主(2020-07-09):
小弟icc新手,read_verilog始终有这个error不知道如何解决。自己check CEL 里面没有类似_1的,皆为:1。.gv也确认无误,不知道怎么去找了。求助,谢谢了。

*****    Start Pass 1 *****
*****  Pass 1 Complete *****
Elapsed =    0:00:02, CPU =    0:00:01
*****  Verilog HDL translation! *****
*****    Start Pass 2 *****
Warning: In module 'mcu_pads', instance 'uflash_vpp' has unconnected ports. (MWNL-220)
Warning: In module 'mcu_pads', instance 'upad0_8' has unconnected ports. (MWNL-220)
Warning: In module 'mcu_pads', instance 'upad0_9' has unconnected ports. (MWNL-220)
Warning: In module 'mcu_pads', instance 'upad0_10' has unconnected ports. (MWNL-220)
Warning: In module 'mcu_pads', instance 'upad0_11' has unconnected ports. (MWNL-220)
Warning: In module 'mcu_pads', instance 'upad0_12' has unconnected ports. (MWNL-220)
Warning: In module 'mcu_pads', instance 'upad0_13' has unconnected ports. (MWNL-220)
Warning: In module 'mcu_pads', instance 'upad0_14' has unconnected ports. (MWNL-220)
Warning: In module 'mcu_pads', instance 'upad0_15' has unconnected ports. (MWNL-220)
Warning: In module 'mcu_pads', instance 'upad1_0' has unconnected ports. (MWNL-220)
Warning: In module 'mcu_pads', instance 'upad1_1' has unconnected ports. (MWNL-220)
Warning: In module 'mcu_pads', instance 'upad1_2' has unconnected ports. (MWNL-220)
Warning: In module 'mcu_pads', instance 'upad1_8' has unconnected ports. (MWNL-220)
Warning: In module 'mcu_pads', instance 'upad1_9' has unconnected ports. (MWNL-220)
Warning: In module 'mcu_pads', instance 'upad1_10' has unconnected ports. (MWNL-220)
Warning: In module 'mcu_pads', instance 'upad1_11' has unconnected ports. (MWNL-220)
Warning: In module 'mcu_pads', instance 'upad1_12' has unconnected ports. (MWNL-220)
Warning: In module 'mcu_pads', instance 'upad1_13' has unconnected ports. (MWNL-220)
Warning: In module 'mcu_pads', instance 'upad1_14' has unconnected ports. (MWNL-220)
Warning: In module 'mcu_pads', instance 'upad1_15' has unconnected ports. (MWNL-220)
Warning: In module 'mcu_pads', instance 'upad2_0' has unconnected ports. (MWNL-220)
Warning: In module 'mcu_pads', instance 'upad2_1' has unconnected ports. (MWNL-220)
Warning: In module 'mcu_pads', instance 'upad2_2' has unconnected ports. (MWNL-220)
Warning: In module 'mcu_pads', instance 'upad2_3' has unconnected ports. (MWNL-220)
Warning: In module 'mcu_pads', instance 'upad2_4' has unconnected ports. (MWNL-220)
Warning: In module 'mcu_pads', instance 'upad2_5' has unconnected ports. (MWNL-220)
Warning: In module 'mcu_pads', instance 'upad2_6' has unconnected ports. (MWNL-220)
Warning: In module 'mcu_pads', instance 'upad2_7_0' has unconnected ports. (MWNL-220)
Warning: In module 'mcu_pads', instance 'upad2_7_1' has unconnected ports. (MWNL-220)
Warning: In module 'mcu_pads', instance 'upad2_8' has unconnected ports. (MWNL-220)
Warning: In module 'mcu_pads', instance 'upad2_10' has unconnected ports. (MWNL-220)
Warning: In module 'mcu_pads', instance 'upad2_11' has unconnected ports. (MWNL-220)
Warning: In module 'mcu_pads', instance 'upad2_12' has unconnected ports. (MWNL-220)
Warning: In module 'mcu_pads', instance 'upad2_14' has unconnected ports. (MWNL-220)
Warning: In module 'mcu_pads', instance 'upad2_15' has unconnected ports. (MWNL-220)
Warning: In module 'mcu_pads', instance 'upad_exttest' has unconnected ports. (MWNL-220)
Warning: In module 'clk_divider3', instance 'I_11' has unconnected ports. (MWNL-220)
Warning: In module 'clk_divider3', instance 'B_8' has unconnected ports. (MWNL-220)
Warning: In module 'clk_divider3', instance 'C412' has unconnected ports. (MWNL-220)
Warning: In module 'clk_divider3', instance 'I_13' has unconnected ports. (MWNL-220)
Warning: In module 'clk_divider3', instance 'I_0' has unconnected ports. (MWNL-220)
Error: Verilog parser cannot parse the /home/layout/Coco/coco_pr/workshop/design_data/coco.gv source file. (MWNL-047)
0
icc_shell>

网友(2023-03-13):
兄弟解决了吗,我也在弄io-pad,也是这个错误

网友:
Warning: In module 'mcu_pads', instance 'upad0_8' has unconnected ports. (MWNL-220)
===
.lib 和 mw 数据不一致, 两边的人对一下port 吧 ~~~

网友:
Warning: In module 'clk_divider3', instance 'I_11' has unconnected ports. (MWNL-220)
===
这个咋看起来像是 verilog 里面少了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