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转置RAM 按列写按行读

楼主(2020-07-09):
如题,我想用verilog实现一个ram ,需要按列写入,按行读出,比如位宽8 深度32 ,写入的时候按列每次写入32bit,而读的时候仍然是按行每次读8bit,

请问该怎么实现呢?(一般有这样用的吗?)可以提供示例代码或者相关资料吗?

谢谢!

网友:
1. 如果用dff搭那就很简单了,想怎么做都可以
2. 如果是用真正的ram做的话,可以把memory分成8块,再对外封装成一个列写行读的ram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