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库的名字的意义

楼主(2020-07-09):
tcb018g3d3_280a和tcb018gbwp7t_290a,这两个都是tsmc18的数字库,有谁具体指导他们都代表什么意思吗?它们的区别是啥。主要是g3d3和gbwp这里不懂,release note里也没有

网友A:
没有??? 第一页就写着呀 tcb018g3d3 TSMC 0.18um cmos logic general purpose 1.8V/3.3Vprocess, core cell library, 3.3V I/O device, standard Vt, 9-tra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 第一页就写着呀 tcb018g3d3 TSMC 0.18um cmos logic general purpose 1.8V/3.3Vprocess, core c ...

多谢多谢,我不是没找到,我是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 第一页就写着呀 tcb018g3d3 TSMC 0.18um cmos logic general purpose 1.8V/3.3Vprocess, core c ...

那这个电压是3.3V吗?另一个说core 1.8V,是不是就是1.8V的电压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这个电压是3.3V吗?另一个说core 1.8V,是不是就是1.8V的电压啊

在数字库里面的lib文件里找到了操作环境,tcb018g3d3tc_ccs是  ,显示了工艺温度电压和RC树模型,电压是3.3V,tcb018gbwp7ttc_ccs是  ,电压1.8V

网友(2022-09-11):
可以分享一下tcb018gbwp7t_290a这个库资料吗

网友B:
你好,请问可以分享一下tcb018gbwp7t_290a这个库吗

网友(2025-03-19):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可以分享一下tcb018gbwp7t_290a这个库吗

请问你现在有这个库吗

网友:
每个文件夹里面都带有这个VERSION_NUMBERING_SCHEME说明文件,里面具体给出了各个文件后缀的含义,而关于整个.18库的介绍是在_rln文件夹里面的pdf文档
  rln = release note   gds = GDSII layout view   gdf = GDSII phantom view   spi = Spice/lvs netlist   apf = Apollo FRAM (phantom) view   apt = Apollo FRAM and CEL (layout) view   sef = Silicon Ensemble LEF (phantom) view   syn = Synopsys   vlg = Verilog simulation models   vit = Vital (VHDL) simulaion models   mdt = Mentor DFT (Fastscan, DFT advisor)   doc = Documents (Data sheets)   ibs = IBIS models   lpe = LPE Spice netlist   vts = Voltage strom model   ctc = Celtic model   sgs = Signal storm model   pdb = Physical compiler view   ccs = Composite Current Source (CCS) view   nldm= Synopsys Liberty view   vcn = Magma Volcano view   cdk = Cadence DFII 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