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MOS反型层的电子问题?

楼主(2020-07-09):
首先放出MOS管的VTH定义,沟道的电子浓度等于psub的多子浓度时的栅极电压。

1.只有poly-oxide-psub,没有源漏极的话,在Gate加电压,升高电压,先形成反型层,当栅压达到VTH的时候,形成电子沟道,此时浓度和空穴浓度相同,这么高浓度的电子是从哪里来的?如果继续升高栅极电压,沟道电子的浓度还会继续增加吗?

2.完整的MOS的结构,将源漏极接地,升高栅极电压,沟道电子从哪里来?和图一有区别吗?

3.正常工作的MOS管,电子从源级漂移至漏级,电流从漏级流向源级,,会有把源级电子流完的那一刻吗??那么多的电子流进漏级,会有什么影响吗?还是说有哪边的回路?

网友:
1、电子来自PN结有耗尽区。当电子因为电场被吸引形成沟道的时候,N的多子会扩散到P区。因为Psub的浓度比N+低得多,所以N+只要提供不多的电子,就能形成反型。
2、还是有点区别的。Drain端的反偏PN结有漂移电流,会抽走一部分电子。本质上形成沟道的电子还是来自耗尽区。。但是形成反型会更难(Vth增加)。
3、实际上应该理解为接地的一端有无穷多的电子可以提供,所以不会流完。电子流进漏极没啥影响吧?电压固定,那么整个MOS的状态就不再改变,达到平衡。就理解为一个电阻两端加上电压,那就是有个固定的电流。电阻本身没啥变化。也可以理解成Drain端有无穷多的正电荷流向Source端。
以上个人理解,大家批评指正。

网友A:
1.虽然Psub中的多子是空穴,但是也存在少子电子,当栅极电压增加时,由于电场的作用,Psub中的少子会做漂移运动,向氧化层表面运动,因此栅压增大电子耗尽层电子还会继续增加(直到击穿)。你也可以把Gate到Psub看成一个电容,当两端电压增加时,Q=CV,因此电荷量也会增加。
2.本质就是MOS电容,可以看拉扎维第33页的解释。
3.如果有持续供电的电源的话,并不会存在源极电子流完的一刻。因为既然你设定了MOS的源漏有电压,就默认从高电压(电源)到低电压(地)之间形成了一个通路,那么不管电流怎么流,电子都是从低电源(地)流向高电源(正电压源)。电子的流向也就是:低电源→MOS源极→沟道→MOS漏极→高电源。如果说有电子流完的那一刻,也就是两个电压源电量耗尽的那一刻,就相当于电池电量被耗尽,那么自然MOS中也不会存在电子流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虽然Psub中的多子是空穴,但是也存在少子电子,当栅极电压增加时,由于电场的作用,Psub中的少子会做漂移 ...

理解!再请问一下,第二个MOS电容接法的形成反型层时的电子还是从psub中过来的吗?还是Source也提供了电子?正常工作于强反型的MOS,VDS>Veff,导电沟道里的电子是Source提供的,还是psub提供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理解!再请问一下,第二个MOS电容接法的形成反型层时的电子还是从psub中过来的吗?还是Source也提供了电 ...

哪里量多,哪里更容易提供,则有哪里提供;这样克服的垫垒最小。

有源级的时候,源级电子很多(多子),加VGS的时候,把电子跟吸引出来了;

没有源级的时候,沟道反型,则是只能由衬底里面的电子(少子)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里量多,哪里更容易提供,则有哪里提供;这样克服的垫垒最小。

有源级的时候,源级电子很多(多子), ...

感谢!

网友C:
电子来自栅G。
当Vg=0时,G是电中性,电子与质子一样多。
当Vg>0时,Vg向G充电,电子流向地,质子留在G上,形成正电荷。
由于衬底是等势面,电子集中到沟道位置,形成反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来自栅G。
当Vg=0时,G是电中性,电子与质子一样多。
当Vg>0时,Vg向G充电,电子流向地,质子留在G上, ...

不同意,电子绝不可能来自栅极,它怎么过来?穿过氧化层?那不产生栅极电流了吗?

网友D:
参考半导体物理方面的知识,简单写了一些看法,见附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同意,电子绝不可能来自栅极,它怎么过来?穿过氧化层?那不产生栅极电流了吗?
...

电子不会穿过氧化层的。

当Vgs>0进电子穿过源与栅的电源移动到地(衬底)。根据电源的类型,电子移动的电流可以是直接电流或位移电流。
然后在衬底接地位置的电子(或感生电子)在电场作用下向沿衬底向电势高的地方移动,最后到达栅相对的衬底。
由于介质阻挡,大量滞留电子形成反型。
同时滞留电子降低了反型的电势。当反型的电势降为0时,电子达到平衡。

网友:
这是一个电流环路的,电子可以从电源负极得到源源不断的提供,同时正极回收也

网友(2021-05-09):
引用 网友B:
哪里量多,哪里更容易提供,则有哪里提供;这样克服的垫垒最小。

有源级的时候,源级电子很多(多子), ...

什么叫“有源极的时候”?源极不是一直存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解!再请问一下,第二个MOS电容接法的形成反型层时的电子还是从psub中过来的吗?还是Source也提供了电 ...

这个问题不错:当强反型层已经形成之后,再稍微增加栅极电压,那强反型层里的多出来的电子则来源于哪里?

网友E(2022-01-13):
引用 网友D:
参考半导体物理方面的知识,简单写了一些看法,见附件。

只有你这层的回复才是对的。。纯MOS结构(其实就是MIS)强反型后耗尽层宽度不再增加,多余的电子通过产生-复合过程产生,只不过相比多了源漏的MOS管,这个过程很慢,高频时产生-复合跟不上电压变化速度。不过我有个小问题。。就是纯MIS结构中,强反型后,多余的空穴去哪了?耗尽层宽度达到最大后,表面电子电荷减去耗尽层内正电荷后还有富余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只有你这层的回复才是对的。。纯MOS结构(其实就是MIS)强反型后耗尽层宽度不再增加,多余的电子通过产生- ...

耗尽层不是正电荷,p型半导体耗尽是电离受主,带负电。空穴是到半导体体内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耗尽层不是正电荷,p型半导体耗尽是电离受主,带负电。空穴是到半导体体内去了。

...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的疑问不在这里。。我比较迷惑的点已经深入到能带论了,后来我也不怎么深挖了

网友:
好问题。针对1:这个时候不存在反型,因为没有外来的电子支撑 (排除极高压的情况) 2)从S/D来 3)所有的电路正常工作有电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