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锁相环带宽、频谱图以及相噪图三者之间的联系

楼主(2020-07-09):
学了一段时间的PLL,对带宽-频谱图-相噪图这三者的关系一直有些疑惑,感觉似懂非懂。想请教各位前辈一些问题
Q1:对于锁相环带宽的含义的理解(图2.1),这条低通曲线是表示PLL输出端对于不同频率的输入噪声的响应吗?这个输入噪声是以相位调制的形式加在fref上吗?
Q2:对于图2,也就是锁相环输出频谱图,我们总说1MHz频偏处是xxdbc/Hz, 这是什么含义?以中心频率2.5G为例,他是说明2501MHz和2499MHz处信号的功率大小吗?
Q3:对于图3,也即相噪图,这个曲线和图1是一回事吗,是不是理想情况下二者应该完全相同?假设横轴取1MHz,他所表示的意义是距离中心频率1MHz处(也就是2499和2501GHz信号)的功率大小吗?
Q4:这三幅图之间的联系

困扰了很久,希望有前辈能指点迷津,万分感谢!

最佳答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没发出来,补一下,谢谢

楼主:
图没发出来,补一下,谢谢

图1 环路带宽

图1 环路带宽

图2 频谱

图2 频谱

图3 相噪分析

图3 相噪分析

网友:
也不是很清楚,顶一下

楼主: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这个图解释清楚了功率谱和相噪图的关系,很明确,谢谢你。还有些问题想请教一下:
Q1:对于图1 的锁相环噪声传递函数,其横轴为噪声频率,我想请问下这个噪声频率是  绝对频率 还是 相对频率?
比如:横轴对应1MHz,他表示对于振荡频率为1MHz的噪声对输出的影响,还是说距离中心频率1MHz频偏处的噪声?

Q2:图1 噪声传递函数和 图2 频谱  之间有联系吗?
比如:对于图1(噪声传递函数)中1MHz的噪声输入,是不是对应图2(输出频谱) 中心频率±1MHz频偏处的噪声?  个人认为里面有个上混频的过程?

再次感谢!
欢迎批评指正!

楼主:
个人还有个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希望有大牛能帮忙看看:
我感觉PLL有点  “混频” 的意思在里面,比如对于1MHz的噪声输入,他可以将其上混频至中心频率±1MHz。
这种理解对吗?欢迎批评指正!

网友(2022-05-16):
引用 楼主:
个人还有个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希望有大牛能帮忙看看:
我感觉PLL有点  “混频” 的意思在里面,比如对于1MH ...

混频需要时域相乘,这个时域相乘体现在哪呢?

网友:
PLL噪声谱的理解和探讨
https://bbs.eetop.cn/thread-928407-1-1.html

看看我发的这个可以解释频谱图以及相噪图

网友:
都是频偏。PLL和ADC采样,都是频率调制的过程

网友(点评):
签名很好

网友:
另外,频率调制是卷积,不是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