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ptpx功耗仿真

楼主(2020-07-10):
昨天跑了一个功耗仿真,第一次dump的vcd波形只有top层的信号,第二次dump了所有的内部信号,功耗竟然几乎一样,请问这正常不?

网友:
这个情况我没遇到过,不过可以提供一个经历:
之前dv给我的波形没有dump二维数组,导致反标报告中时序逻辑反标率不够,,,加了-dump二维数组参数后反标率达标,整个top的功耗也没增大多少(uW量级),估计是本来那块信号没怎么翻转。。
要注意lib有没有遗漏,design有没有吃全,反标有没有达标

网友(2021-04-29):
比较下反标率
按说不应该
除非你的网表逻辑结构非常简单
工具基于接口信号propagate的翻转和仿真波形完全一致

网友(2021-07-10):
1. report_annotation 和 check_power 先检查一下
2. 最后report_power -cell_power -sort_by dynamic_power   去看看那先在翻转了和你的波形比对一下了。

网友(2021-11-04):
hi,能分析一下这个PTPX软件吗?找了好久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