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在版图设计中的最大电流考虑

楼主(2020-07-10):
如图,一个多指MOS管,电流方向和管子宽度方向一致。

问题:
1、以导线允许通过电流密度计算连接源(Source)漏(Drain)连线宽度时,是以有源区上方金属宽度总和(0.16um*3)计算,还是以连接到两头的走线宽度(3.52um)计算?
2、电流方向和管子长度方向一致的摆放是否可行(如下图)?

网友A:
到底是问走线还是mos管

网友B:
按照你的版图 ,这个会被第一张图的金属走线线宽限制住最大电流。你没有画出来之后的连接。
第二张图,finger=1的时候,就是你的想法的具体表现。这个时候电流会被contact限制住。你可以去看一下pdk里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你的版图 ,这个会被第一张图的金属走线线宽限制住最大电流。你没有画出来之后的连接。
第二张图,fing ...

是的,我疑惑的地方是。
第一张图的接法,金属走线宽度的限制是在有源区正上方管子自带的那几条细线(M1)线宽的总和么?几条细线线宽加起来计算能通过的最大电流,或者不是这几条细线的限制,是吧管子连接到外边后,外部走线的宽度限制通过的最大电流的?

第二张图的接法,finger超过1,源和漏如果都上下走的话,其中之一就要选择从两边走,从两边走的这个端口情况就和第一张图源和漏的情况类似了,这种接法想起来也没有什么问题,想知道这种接法用的多么,因为网上看到的例子都是第一张图的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底是问走线还是mos管

在问MOS管。电流一定下,finger数怎么确定的。

是以MOS管自己源漏连接的M1细线的总和确定;还是只要外部的连线够宽就OK?
比如3mA的电流,M1电流密度1mA/um,外部走线3um满足,但MOS内部finger不多,比如5个,那就源漏各有3条,每条上方MOS自带的M1宽度只有0.2um,3条也就是0.6um,外部3um刚好足够,内部总和只有0.6um宽,这样的连接是否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疑惑的地方是。
第一张图的接法,金属走线宽度的限制是在有源区正上方管子自带的那几条细线(M1 ...

是的,都是第一种接法。
你考虑的那两种限制,对比一下,哪个过电流能力小,哪个就是限制因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问MOS管。电流一定下,finger数怎么确定的。

是以MOS管自己源漏连接的M1细线的总和确定;还是只要外部 ...

细线总和,宽度不够就拉长有源区多打孔要么多fing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