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放大器设计问题

楼主(2020-07-10):
做了一个全差分,但是CMFB老是不对,不知道为什么,有没有高人能帮我看一下呀,谢谢!

网友A:
这是差摸offset吧? 你确定电路里面没有不对称的地方吗, 管子参数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差摸offset吧? 你确定电路里面没有不对称的地方吗, 管子参数什么的

没有呀。。。

网友:
我个人观点,如果cmfb功能不对,那么放大器输出的共模肯定也不对。但即使放大器输出不正确,放大器的输出也应该相同,同时各个管子的电流也不会不一样。
楼主的仿真结果显示各个管子的电流不一样,我怀疑是不是有的管子没有对称。

网友B:
你这是差分offset,第一级电流就不对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差分offset,第一级电流就不对称了

是由一个管子尺寸忘改了,但是改完后还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由一个管子尺寸忘改了,但是改完后还是有问题。。。。

finger,multiplier分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