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负阻LC振荡器的可变电容设计

楼主(2020-07-10):
最近在尝试做一个负阻LC振荡器,电源电压1.2V,工作频率3-4GHz预设寄生电容是400fF,然后选取电感是2nH,通过公式计算可变电容范围应该在400fF-1pF。我的问题就是我得在一个很大的Vctrl的范围里头才能实现3-4GHz(目前情况:0.4-1.2V,频率范围是2.97GHz-3.93GHz)

想请教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在一个很小的Vctrl范围内(比如0.4-0.8V),调出来想要的电容范围?或者改电感来重新设计?
拜托大家能给我提点建议或者办法!

网友A:
主要看你的Vctr怎么产生的,如果能够提供一个宽泛围的Vctr,宽范围的Vctr是有好处的,降低了Kvco;范围限制的情况下,我觉得可以采用开关控制电容阵列,把3-4G划分为若干子带进行调节能够满足你的要求,同时降低了Kvco,还能保证线性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看你的Vctr怎么产生的,如果能够提供一个宽泛围的Vctr,宽范围的Vctr是有好处的,降低了Kvco;范围限制 ...

谢谢您的回复!
我是尝试做一个单独的LC的VCO,Vctrl是自己给的,不是通过CP。
然后就是VCO的话,利用的是电容变化过程的那条近似直线;如果是您说的开关电容的方法的话,那应该是DCO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