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

楼主(2020-07-10):
能请教一下PM2在此起什么作用啊?和它的宽长比有要求吗?

网友A:
en_ldo和enb之间的是反相器吗?有几个?ldo工作的时候en_ldo是高电平吗?

网友:
如果工作条件下en_ldo=H,enb=L的话,个人认为PM2是为了防止过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en_ldo和enb之间的是反相器吗?有几个?ldo工作的时候en_ldo是高电平吗?

1个,en_ldo=1,ldo工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1个,en_ldo=1,ldo工作

我感觉是防过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是防过冲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