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32位MCU扩展IPUS SQPI PSRAM

楼主(2020-07-10):
随着MCU单片机主频越来越高,处理能力越来越强大,需要的RAM资源相应增加,单片上SRAM采用6T结构,成本相对较高,且不容易做得太大。由于MCU管脚数量的限制,不提供外部RAM扩展接口,无法使用并行SRAM或者SDRAM来实现ram扩展。有些IO口较多的MCU有专用的接口如FSMC来连接SDRAM或并行psram,但会占用过多的管脚资源和PCB面积。

面向IoT领域的IPUS SQPI PSRAM 。主要采用DRAM 1T1C的架构做memory cell,相比静态SRAM,单位面积的硅片可以实现更高的存储容量,内置刷新控制电路使得芯片的接口、协议等同于普通的SPI SRAM,其接口类似于SPI NOR Flash,MCU单片机可以通过SPI或Quad SPI接口,实现数据的快速存取。

主要规格是容量16/32/64Mb,支持SPI/Quad SPI接口,最高时钟133MHz,1.8V或者3.3V供电。该器件相比市场上的SPI 接口SRAM,具有容量大、速度高、价格更低的优势。只要MCU具有SPI或者Quad SPI接口,就可以轻松实现RAM的扩展。

楼主:
面向IOT领域的IPUS SQPI PSRAM 。主要采用DRAM 1T1C的架构做memory cell,相比静态SRAM,单位面积的硅片可以实现更高的存储容量,内置刷新控制电路使得芯片的接口、协议等同于普通的SPI SRAM,其接口类似于SPI NOR Flash,MCU单片机可以通过SPI或Quad SPI接口,实现数据的快速存取。

网友:
嗯,这个PSRAM的接口设计时,一定要注意:
      因为PSRAM的原理,需要定期刷新数据,所以对CSN为低的宽度是有要求的,很多都是4us或者8us。
所以在设计时要注意:burst访问PSRAM时,要注意这个限制,可能需要将一次访问切成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