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old bump到die 边缘的最小距离是多少

楼主(2020-07-10):
各位大神,我们现在有一款RFID芯片,面积只有400*400,gold bump UBM size是60um, 现在想把UBM边缘到die的边缘的最小距离能做到多少。bumping完成后我们使用COF封装,焊盘面积比较大

网友(2020-11-19):
不同厂家工艺不同constraint也不同,需要联系封装厂具体询问

网友(2021-03-09):
你是哪家公司?做RFID的芯片设计公司吧?

网友(2021-06-24):
还在?聊聊

楼主(2021-07-26):
不在了,已经离职了,谢谢了!

网友(2022-08-24):
一般2-3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