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rand bit data[100]如何约随机一位是1剩下的都是0

楼主(2020-07-10):
rand bit data[100]如何约随机一位是1剩下的都是0

网友A:
data.sum() with (int'(item)) == 1

网友B:
另外的思路 rand int x;
constraint t  {x>=0 && x <=99;}
after randomize..execute below contest...
foreach (data[i])
if(i==CLASSA.x) data[i]=1;
else data[i]=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的思路 rand int x;
constraint t  {x>=0 && x

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ta.sum() with (int'(item)) == 1

十分感谢,能请问int'(item)是什么意思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能请问int'(item)是什么意思么

类型转换用的,有的仿真软件的约束求解器,在位宽转换上做的不好,可能会任务sum的结果是1bit就可以,所有可能求和的结果可能不是你想要的,在用多bit位求和或者int直接求和的时候都需要注意这个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型转换用的,有的仿真软件的约束求解器,在位宽转换上做的不好,可能会任务sum的结果是1bit就可以,所 ...

实在是太感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能请问int'(item)是什么意思么

data的元素类型是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