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助]有关开关电容反馈的问题

楼主(2020-07-10):
设计了如图的共模反馈,但是在放大器中并没有稳定输出共模电平。
如下图,放大器输出节点电压值非常小,导致下面的n管进入线性区。

但是当我单独把共模反馈电路拿出来测试时,发现这个VCMFB的电压是可以跟随VOP/VON变化的,也就是可以工作。

时钟频率10^6Hz,请问我改怎么使电路能正常工作?

网友A:
这种SC电路不仿tran看看? DC下反馈没效果很正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SC电路不仿tran看看? DC下反馈没效果很正常吧

tran大概稳定到1.1V,离2.5还有点差距

网友B:
电路设计不是靠仿真得到的!
SC-CMFB原理清楚吗?这篇文章精读过吗?
原理都没搞明白,仿真出不来很正常。

zwtang
2020/7/11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设计不是靠仿真得到的!
SC-CMFB原理清楚吗?这篇文章精读过吗?

好的,谢谢。大概明白点。我是初学。非常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