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的designguide打不开,请问有知道的吗

楼主(2020-07-10):
Failed to get views in library cell “powerampdg:HB1Tone_Loadpull”.:Failed to get data for cell "powerampdg:HB1Tone_LoadPull".:The cell does not exist.请问一下各路大神,设个问题是什么原因,打不开designguide

网友A:
我以前也打不开  新建个别的账号就可以了

网友(2021-04-18):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也打不开  新建个别的账号就可以了

想问一下怎么新建别的账号啊 我的突然就打不开了。。

楼主(2024-10-22):
请问最终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2024-12-10):
先找到你的这个powerampdg的文件夹。比如我的ADS是装在了D盘的program file中,那么这个powerampdg的路径就是D:\Program Files\Keysight\ADS2021\designguides\projects\powerampdg。
这个文件夹里面会有一个ui文件夹和一个powerampdg压缩包,解压这个压缩包又得到了一个powerampdg文件夹。
把这个解压得到的powerampdg文件夹【路径:D:\Program Files\Keysight\ADS2021\designguides\projects\powerampdg\powerampdg】里的所有文件全部复制到上一级的pwerampdg文件夹中【路径 D:\Program Files\Keysight\ADS2021\designguides\projects\powerampdg】。
删除D:\Program Files\Keysight\ADS2021\designguides\projects\powerampdg中的powerampdg压缩包
再打开ADS就可以用design guide中的amplifier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