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防真

楼主(2020-07-10):
请教一个问题, pnr后 ,pt的timing是clean的,而且余量比较大,但是后防的时候,这条path会报violation,  sdf反标也没有什么问题。请问这个大概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一般怎么解决

网友:
对照waveform,再看看PT timing report,找到datapath, clock path上哪些延时/skew跟PT分析不一致。
注意:有些cross clock domain的地方,PT设置的是false path,后仿需要把这些DFF都找到,标注成不check timing.

推荐一个不错的数字IC设计深度入门课:
https://ke.qq.com/course/package/24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