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用自举开关给SAR ADC电容下极板采样的问题

楼主(2020-07-10):
小弟最近在学习SAR ADC的设计,有没有大神能解答下像这种下极板采样的电容阵列如何用自举开关采样,感觉每个电容的开关都用自举应该不至于吧,而一个开关好像又没法做,总不能把它们下极板连一块吧

网友A:
一般也就是一堆独立的开关boostrap吧, 共用一个自举电容. 开关gate走线相对麻烦但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也就是一堆独立的开关boostrap吧, 共用一个自举电容. 开关gate走线相对麻烦但还好 ...

感谢,我也有过这样的想法,但不知道合不合适,能不能这么用。你说了我就放心了。

网友:
直接用上极板采样不就行了,只要两个booststrap开关就行,电容的下极板只采样VDD或者VSS,用MOS管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
采样vin的所有开关共用一个bootstrap,采样是同时的所以用一个bootstrap即可

网友:
建议顶板采样

网友B(2023-06-29):
引用 楼主:
感谢,我也有过这样的想法,但不知道合不合适,能不能这么用。你说了我就放心了。
...

您好,请问这种方式是指除了作为开关的管子其余部分都共用吗,就是多路输出除了输出端开关管的其余三端都是接在一起的,那这样开关管栅极上的寄生电容很大,整个自举开关的自举电容是不是需要取比较大的值

网友(2023-08-13):
引用 网友B:
您好,请问这种方式是指除了作为开关的管子其余部分都共用吗,就是多路输出除了输出端开关管的其余三端都 ...

您好,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每个开关管子的宽应该和单个自举开关一样吗?还是是总的采样管子的1/n?两种都尝试过了感觉都不太对

网友C(2023-12-21):
请问现在问题解决了吗?下极板采用的自举开关需要怎么处理呢?

网友(2024-05-13):
引用 网友A:
一般也就是一堆独立的开关boostrap吧, 共用一个自举电容. 开关gate走线相对麻烦但还好 ...

请问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现在问题解决了吗?下极板采用的自举开关需要怎么处理呢?

其他开关呢 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他开关呢 应该怎么解决

怎么样了

网友E(2024-09-27):
你好,我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我是所有开关管都取了相同的W/L值,但是仿真结果不是太理想。对于这些开关管你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我是所有开关管都取了相同的W/L值,但是仿真结果不是太理想。对于这些开关 ...

你是下极板采样吗,开关管尺寸一样的话,我仿出来不同电容值下面的电压有微小的差别,这在高精度时影响就挺大了,感觉可能是开关导通阻抗的问题?感觉可能开关管尺寸应该也要像电容一样成比例,但这样会不会开关尺寸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是下极板采样吗,开关管尺寸一样的话,我仿出来不同电容值下面的电压有微小的差别,这在高精度时影响就 ...

是采用的下级板采样,仿出来低bit电容阵列上采到的信号只有6bit左右,最高位和次高位电容采到的能超过12bit。只想过把开关管按电容权重增加,但是这样MSB采样管的尺寸就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