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快速绘制多边形ISO ring

楼主(2020-07-11):
怎么样快速画多边形的ISO ring?哪位大佬知道

网友A:
首先得自己画好一个标准ISO环,然后再用楼上的Shift+g自动包环搞定。包方形ISO呗,空的地方填sub。

楼主(2020-11-28):
引用 网友A:
首先得自己画好一个标准ISO环,然后再用楼上的Shift+g自动包环搞定。包方形ISO呗,空的地方填sub。 ...

网友(2023-02-24):
我是用multipart path, 但不能完整实现,还要后期做些小处理,还是有点麻烦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得自己画好一个标准ISO环,然后再用楼上的Shift+g自动包环搞定。包方形ISO呗,空的地方填sub。 ...

请问如果要画多边型ISO呢?不是ring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如果要画多边型ISO呢?不是ring

multiPath 那个功能主要是在你要批量画很多图层的时候用的,ISO结构你熟悉的情况下,你定义好path层次,用这个path规则包完环,再cut需要的位置,再s拉伸就变成多边形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