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现在的verdi集成了nlint的功能吗?

楼主(2020-07-12):
找不到最新版的nlint的,有懂行的说一下,谢谢~

网友A:
nlint应该是被spyglass替代了

网友:
已经没了。基本都用spyglass

网友:
Got the message. Thanks.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大佬

网友(2023-07-07):
引用 网友A:
nlint应该是被spyglass替代了

用了nlint和spyglass,

nlint对error的溯源更彻底,修改建议也很好,
spyglass对端口多驱的问题,让人用着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