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cadence后运行virtuoso错误

楼主(2020-07-12):
根据这个教程一步一步安装了cadence617,https://blog.csdn.net/szsfate/article/details/78076887到最后一步报错,总说无法选择安装目录找不到可执行文件,请问是因为什么,大佬们请收下小白的膝盖。操作系统用的是deepin20 Beta(因为好看而且操作稍微简单一点)

zzw@zzw:~$ . .virtuoso
WARNING: HOST <zzw> DOES NOT APPEAR TO BE A CADENCE SUPPORTED LINUX CONFIGURATION.
         For More Info,  Please Run '<cdsroot>/tools.lnx86/bin/checkSysConf' <productId>.

/opt/cadence/IC617/tools/bin/cdsGetOABinPath: 1: /opt/cadence/IC617/tools/bin/cdsGetOABinPath: basename: Too many levels of symbolic links
/opt/cadence/IC617/tools/bin/cdsGetOABinPath: 1: /opt/cadence/IC617/tools/bin/cdsGetOABinPath: basename: Too many levels of symbolic links
ERROR: can't determine installation root.
       can't find executable "/opt/cadence/IC617/tools/bin/"
ERROR: Could not find Cadence installation root for
/opt/cadence/IC617/tools/bin/
Make sure that  is part of the Cadence installation.
virtuoso:   ERROR: No proper OA2.2 installation found. Fix the errors reported by cdsGetOABinPath.
virtuoso:    INFO: Note that OpenAccess (OA) requires running the Configure phase.
virtuoso:          See the "OpenAccess Installation and Configuration Guide" before
virtuoso:          you complete the configuration step. This manual is included with
virtuoso:          the Cadence product documentation.

网友:
第一句就告诉你了,这个os是cadence 官方不支持的。
你要玩的,需要更多的精力,自己去debug。
另外从后面的log看,OA的path没有设置。
你安装了ksh了吗,cadence是需要ksh(shell)才能运行。。

建议你还是用centos,redhat或者ubuntu吧,这些os玩的人多,而且centos和redhat本来就是官方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