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安装matlab的问题

楼主(2020-07-12):
第一次安装matlab2019b的时候,没有任何问题,正常启动,后来系统崩了,重新装系统,再安装matlab2019b就出现这个错误提示了:

Failed to load module "canberra-gtk-module"
[0712/130854.530439:INFO:context.cpp(159)] Using multi-threaded message loop for Linux

请问有大佬帮忙看看么?

网友:
即使有这个提示应该也能正常启动Matlab呀。这个libcanberra-gtk-moduel是用于启动声音的模块,你可以试着按照如下链接试试https://blog.csdn.net/Longyu_wlz/article/details/85254588

网友:
修改环境变量即可
####Polyspace####
export PATH=/opt/Polyspace/R2019b/binPATH
export GTK_PATH=/usr/lib64/gtk-2.0P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