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的rdson计算问题

楼主(2020-07-12):
pmos的gate电压大概在3.3左右维持不变,用pmos的 (Vsource - Vdrain) / Idrain 算出的电阻是rdson吗,因为Vdrain是电池的电压(初始2.4v),会随时间增加,drain端电流不变,rdson算出来就是随时间变化的。 请问rdson是从什么时间点取得的?

网友A:
本来就是个非线性电阻,和输入电压大小和通过电流大小(或者两侧压差)都有关系的

网友(2021-01-29):
一般 mos rds_on 会取 vds=多少
如果 pwm 20v , 会设 vds=20v?
  mos  tuen_on  时 ,  跨压 vds其实不大.  还是抓 vds  < 1v ?

网友B(2021-04-22):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是个非线性电阻,和输入电压大小和通过电流大小(或者两侧压差)都有关系的 ...

请教:线性区的mos的rdson和电流具体是什么关系呢?公式中好像不体现这个电流的效果?

网友(2023-08-01):
引用 网友B:
请教:线性区的mos的rdson和电流具体是什么关系呢?公式中好像不体现这个电流的效果?
...

没什么大的关系,Vgs恒定的话,Rdson是个常数,等于1/K(Vgs-V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