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trimming

楼主(2020-07-12):
请问各位,我想做一个带隙基准的trimming,采用开关管子与电阻并联的方式,请问我各个管子的开关信号是怎么得到的呢?谢谢啦!!!

网友A:
你是想问开关控制信号怎么给?直接片外pad输入或者用片上的控制寄存器

网友:
参考何乐年那本书

网友:
简单点说的话,如果是八位,那么你做个3-8译码器就好了,以此类推,留给外面的pad位越少越好

网友:
采用fuse时,一端接到开关管栅极,一端接到地,同时开关管栅极需要接一个上拉MOS管(可采用电流镜管),此时PMOS管处于开状态,电阻短路;修调时fuse断开,此时开关管栅极被上拉到高电平,MOS管关断,电阻接入电路;如果位数较多,建议采用译码器。

网友B:
1. 首先确定你的Trimming 范围;
2. 根据你的Trimming 范围 和Trimming精度,确定你需要的Trimming 位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首先确定你的Trimming 范围;
2. 根据你的Trimming 范围 和Trimming精度,确定你需要的Trimming 位数;
...

您好,请问下修调电阻的大小按倍数增加一定是要按两倍增加嘛,还是可以任意倍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问开关控制信号怎么给?直接片外pad输入或者用片上的控制寄存器

谢谢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请问下修调电阻的大小按倍数增加一定是要按两倍增加嘛,还是可以任意倍数呢?
...

一般情况都是按2的倍数, 这样Trimming 才近似线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情况都是按2的倍数, 这样Trimming 才近似线性。

那我用熔丝和电阻并联两端加上pad的方式,我的熔丝可以随意断其中一个嘛,还是我必须电阻从小到大一直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用熔丝和电阻并联两端加上pad的方式,我的熔丝可以随意断其中一个嘛,还是我必须电阻从小到大一直断
...

Fuse/OTP,只是提供一个逻辑电平,用来控制与电阻并联的MOS。
Trimming 位的调整根据你实测值与目标值的偏差来调整,有可能其中某一位或者其中某几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