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选择的2输入D触发器时序电路分析问题请教

楼主(2020-07-12):
像图里显示的这种一个触发器带一堆组合逻辑的电路怎么分析比较好啊,下面那个数字电路的输出是直接到模拟电路,控制模拟电路的工作,整个数字电路里同一种这种结构有很多个,而且整个数字电路里除了一些组合逻辑全是这种时序电路,求路过的各位仁兄、豪杰、大佬指导一二,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
这个需要对各个输入明白是什么含义。
简单一点就按照电路做simulation吧,

网友:
这个需要对clk/input/output下SDC constraint,然后用STA工具分析(比如DC/PT)。

第10/11课回答你的问题:
https://ke.qq.com/course/390121
https://ke.qq.com/course/395037

推荐一个不错的数字设计深度入门课(1/2节免费。)
https://ke.qq.com/course/package/24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