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修调

楼主(2020-07-12):
我想做一个带隙基准的trimming,采用电阻和fuse并联的方式,请问在fuse两端的pad怎么添加呢(cadence617),是在工艺里面找的吗?还有我要怎么操作来仿真fuse熔断呢,谢谢啦!!!!!

网友:
这种东西应该是问foundary吧,fuse本身就是一个一次性的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