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tera的FPGA关于调用altlvds_rx的问题

楼主(2020-07-13):
需要用cycloneV做一个ADC的接口,ADC是13bit并行LVDS输出,DDR模式,频率大概400MS/s。现在我已经例化了一个altlvds_rx模块,但有点不太理解,他这里是有rx_in和rx_inclock两个输入的,想问一下rx_inclock是否是连接到ADC输出的源同步时钟(LVDS时钟)上?如果是的话,那么我现在采到了数据后需要在FPGA内部生成一些数字逻辑来处理rx_out数据,那么这一些数字逻辑的时钟clk连接给谁,是否也是rx_inclock。也就是说rx_inclock同时作为lvds的采样时钟和数字逻辑的时钟。
还有一个问题,我查了下cycloneV的工作频率最高不超过1G,但是手册上说明它的LVDS可以工作到3.125GHz,这个又该如何理解
求助,谢谢了。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这张图是AN479里面的,使用internal PLL的情况,我看到图里面似乎也需要输入时钟,这个时钟可否认为是内部PLL的Fref时钟,在数据串口输入时,PLL利用这个时钟倍频,而当数据并行DDR模式输入时,PLL相当于分频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