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的force强制赋值内存出错

楼主(2020-07-13):
各位大佬,请问这个force是那里有问题阿

各位大佬,请问这个force是那里有问题阿
请问各位大佬,这里的force是有什么问题阿

网友A:
这不是写了么,mem不能force

网友:
Array cell不能force吧。

网友B:
你可以force ram的输出为一个固定值。更进一步可以force当address为某个值时,ram的输出为一个固定值。

网友C:
在接口上force吧,或者initial ram的时候用readmem函数给值啊,你这个用法不知啥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接口上force吧,或者initial ram的时候用readmem函数给值啊,你这个用法不知啥用意 ...

制造一个sram的缺陷,然后在bist的时候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写了么,mem不能force

那在测试bist的时候怎么制作一个缺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force ram的输出为一个固定值。更进一步可以force当address为某个值时,ram的输出为一个固定值。 ...

是只能force memory的输出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在测试bist的时候怎么制作一个缺陷呢

外面再包一层吧,正常输出等于sram的输出。
当读有效且地址==你想设置缺陷的地址时,模块的输出=sram的输出的变形。

不想这么麻烦的话就tb里有条件的force,在一个always块里,if(...) force rdata = 你想设定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面再包一层吧,正常输出等于sram的输出。
当读有效且地址==你想设置缺陷的地址时,模块的输出=sram的输 ...

明白了,谢谢大佬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只能force memory的输出吗?

当然你也可以force 输入。测试bist,随便哪个都是可以的。

因为你的目的是为了验证bist是否有效而已,输入/输出都无所谓。

网友D:
你用的是什么工具,mem定义的是什么类型?我这都可以这样force,编译不会报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的是什么工具,mem定义的是什么类型?我这都可以这样force,编译不会报错啊 ...

用的vcs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你也可以force 输入。测试bist,随便哪个都是可以的。

因为你的目的是为了验证bist是否有效而已,输 ...

好滴,明白了,谢谢啦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的vcs呢

mem是不是定义logic类型?如果是reg类型,肯定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mem是不是定义logic类型?如果是reg类型,肯定可以的

是定义的reg型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