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悬臂型铼钨针的OD标准

楼主(2020-07-13):
悬臂型铼钨针测CP时一般OD加多大才不会扎坏Pad?谢谢

网友A:
这个封测厂应该很熟悉,
我记得我们的一个项目,是CUP&Low-K的工艺,悬臂针OD值好像一般设置到15个左右,没记错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封测厂应该很熟悉,
我记得我们的一个项目,是CUP&Low-K的工艺,悬臂针OD值好像一般设置到15个左右,没 ...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