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请问Vivado能否使用类似Quartus的虚拟引脚功能(Virtual Pin)

楼主(2020-07-13):
     如题,之前Quartus上综合的项目需要移植到Vivado,由于设计不是最终顶层,引脚数非常多。之前在Quartus是可以设置虚拟引脚进行约束,从而进行到Fitter阶段查看资源使用情况的。但是在Vivado好像没有看到这个选项。在Xilinx官网搜索也没有找到相关资料。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让我看到Vivado Implementation阶段的资源呢?感谢!

网友:
另外在ip catalog里有个vio(virtual input/output)的ip,有点类似quartus的source probe,我没用过,你可以添加这个ip试试

网友:
确实没有这个功能,如果你确定这些io不需要约束的话,自己写个移位寄存器,将所有的输入/输出由并行改为单个管脚的串行输入/输出,这样你只对额外的两个串行的io进行约束,就不会被优化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