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current mirror的版图匹配

楼主(2020-07-13):
新人求助,请问这里面的电流镜部分应该如何匹配才比较好呢?

网友A:
你好,有个疑问请教一下,为什么把NM0和NM8的栅极偏置到NM2的漏级?

网友B:
就pmos部分,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把4/440 casecode结构做成一个unit,从左到右分别为8A16B8C8E,然后摆放DBBACEBBACE......BBACEBBACED,D为两边各放一组dummy unit,请大神鉴定

网友:
电流镜要求不严格的话,就按照尺寸一致的np管分别放一起,供电的管子放中间,其余管子放两边,管子多的放两边,管子少的靠中间,最后两侧加上dummy包好环,按照这个思路放应该可以吧,拙见求大神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有个疑问请教一下,为什么把NM0和NM8的栅极偏置到NM2的漏级?

这是一个电流镜,你可以去查一下电流镜的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电流镜,你可以去查一下电流镜的原理

知道电流镜,我的意思是你这样不是把NM2的漏级电位钳住了吗,NM0的VGS

网友(2021-11-28):
引用 网友B:
就pmos部分,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把4/440 casecode结构做成一个unit,从左到右分别为8A16B8C8E,然后摆放DBBAC ...

这好像不满足二维梯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