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DE载入默认库

楼主(2020-07-13):
如果平常会同时混合使用多个不同的库,在仿真的时候需要调用不同库的模型,该怎么把打开ADE时默认加载的库设置为自己本次想用的工艺库呢,而不需要每次仿真的时候在setup model library中点击文件目录一层层查找?

网友A:
不同的工艺最好不要混用哦

网友B:
确认不同的库里面没有冲突的名称和参数,那就自己写个.scs文件,里面把不同的组合做成section。然后仿真的时候调用这个scs文件就好,那样就不需要一个一个的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工艺最好不要混用哦

嗯嗯,谢谢,的确是不应该混用,我把不用的都删了,只留需要的一个,就可以默认加载这个模型的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认不同的库里面没有冲突的名称和参数,那就自己写个.scs文件,里面把不同的组合做成section。然后仿真的 ...

嗯嗯,的确有时候会冲突,而且不好调用,我已经把不用的删了,只留一个有用,这样就不会出问题了。

网友C:
可以在.cdsinit中设置
  2 if ( isFile("./model.il")) then
  3   load("./model.il")

model.il:
envSetVal("spectre.envOpts" "modelFiles" 'string "modelfile;section1  modelfile;section2 ....")

网友:
可以做几个不同的model.il, 这样就可以很方便的换model设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在.cdsinit中设置
  2 if ( isFile("./model.il")) then
  3   load("./model.il")

您好,请问这些语句插入的位置有要求吗?应该插在什么地方呢?另外,哪些地方是根据我的实际情况进行修改的呢?麻烦您解答了,谢谢!

网友:
没有位置要求。你可以修改model.il的内容,或创建几个不同的文件,根据需要改变load 语句中的文件名

网友(2022-07-04):
为啥我写了你的代码 ciw报错 unbound variable -name

网友(2022-12-14):
引用 网友C:
可以在.cdsinit中设置
  2 if ( isFile("./model.il")) then
  3   load("./model.il")

有效!感谢回复!

网友(2025-04-16):
有效!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