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ds to Milkyway丢pin

楼主(2020-07-13):
小弟icc新手,模拟的gds想做成Milkyway后pr,现在生成的Milkyway一直提示没有VDD的pin。我的步骤是这样的:
1,abstract :gds to .lef
2,  Milkyway:  .lef to mlikway.
具体设置是这样的,请帮忙我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不胜感激!!!
(1)abstract设置,MTT10K的识别层是text,其他层次是drawing,所有在后面又定义了MTT10K
(2)没打pin的层次和via被我取消了,尝试过加上via,milkyway会提示有两组电源有short,实际是不存在short.
(3)红圆圈这里不知道如何取消

这里得到.lef后下面是Milkyway的设置
(4)建库 然后read lef flow 得到Milkyway。
(5)icc中read verilog  ,提示生成的Milkyway丢了一个电源pin。

另外,virtuoso中的top metal叫MTT10K,icc的用到的tf只有M5,请问这个再mapping的时候会有问题吗?

十分困扰,不知哪里出错了,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二,十分感谢。

网友A:
你做的lef文件看了吗?这个电源的port没有问题吗?lef2mw的时候没有报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做的lef文件看了吗?这个电源的port没有问题吗?lef2mw的时候没有报错吗

你好,lef文件看了,search 得到丢的这个电源pin VDD50_ANA,view里看起来VDD50_ANA的位置也是有东西的。lef 2 mw没有报错。但是在open design里看CEL,发现VDD50_ANA位置没有东西了。read .v就报error了。过程中有报VDD50_ANA和VDD short(实际没short)。不清楚是不是把两个电源认成一个了,也不清楚是哪一步会导致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lef文件看了,search 得到丢的这个电源pin VDD50_ANA,view里看起来VDD50_ANA的位置也是有东西的。 ...

你打开做好的MW里的cell view是有这个pin信息的是吧,属性、金属层都有是吗?那理论上你调用的时候不应该就没有了啊。是不是调用的位置错了呢?还有就是这个pin的连接不是直接连VDD吗?还是连另外的电源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