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sv或者uvm有没有把类下面所有成员名字返回到一个queue里的函数

楼主(2020-07-13):
请问sv或者uvm有没有把类下面所有成员名字返回到一个queue里的函数

最终得到每个类成员的name

网友A:
verdi里边直接可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verdi里边直接可以看

我是要拿到这些字符串

网友:
要么EDA工具提供,要么pli自己做,sv是没有反射功能的

网友:
没有这样的函数!你可以自己写个pli/vpi来实现这样的奇葩需求,也很简单的事。

网友B:
看到这个问题第一反应就是应该可以通过uvm_field宏找到解决办法,最不济也可以用uvm的sprint来进行提取,查了一下其实可以借助UVM_CHECK_FIELD来实现,这个东西里面用一个关联数组来记录的,可以通过遍历该数组的key来获取你要的信息。不过处理完成以后需要清理一下static总的内容,否则下次使用可能报错。
另外一个想到的是自己扩展uvm_field相关的宏,你想怎么记录就怎么记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这个问题第一反应就是应该可以通过uvm_field宏找到解决办法,最不济也可以用uvm的sprint来进行提取,查 ...

多谢多谢。

还想请教一个打印的小问题,比如想打印如下对齐几行

行首                                          行尾
name                                        value
AAA                                               1
BB                                               22
CCC                                            321

右边要贴边,这个好实现吗?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多谢。

还想请教一个打印的小问题,比如想打印如下对齐几行

这个地方其实建议参考uvm_printer中的emit函数的做法,先计算一个最大的行长度,然后用有效信息加空格的方式进行填充
你的这个需求应该是只要调换一下row.value和最后space的位置就可以了
要是我自己写的话,思路可能和uvm_printer中的比较像,将每一行分层4个组成,name、space1、space2、value,其中space1和space2需要根据name和value的长度进行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