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语言中的symbol怎么理解??

楼主(2020-07-13):
大家好,小弟最近在学习skill语言,遇到一个“symbol”这个单词,刚开始的时候就简单的理解为“符号”,
因为是英文的,也没怎么理解透,但是越往后面看发现这个词出现的越来越多,有点迷糊了,又感觉不是以前想的那样!
有哪位大神能帮我解释一下这个词吗?或这个symbol怎么用??

网友A:
看语境吧,如果是skill语言的参考文档,可以翻译为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语境吧,如果是skill语言的参考文档,可以翻译为变量

最近在看skill user guide,刚开始的时候理解为“变量”感觉是对的,越往后面看就又感觉不是了!
比如:
a = 'b
type a  =>symbol    ;这里 a 是一个symbol
type b  =>ERROR    ;这里会出错
type 'b  =>symbol   ; 'b又是一个symbol,   有点想不明白这里为什么要加一个单引号?
b = 2
type b =>fixnum
symeval( a )  => 2  ;通过这两步,你能说a是变量?还是b是变量?唉,有点迷糊了!

网友B:
因为 a 的值是 'b ,而 'b 就是一个 symbol ,所以type(a) => symbol ,那 type('b) 当然也是返回 symbol 了。

其实我觉得就不要想着去翻译它就好了,因为它就是个 symbol 类型的数据。

我是把 symbol 理解为类似 string 、 number 、 list 等等的另一种数据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 a 的值是 'b ,而 'b 就是一个 symbol ,所以type(a) => symbol ,那 type('b) 当然也是返回 symbol  ...

有道理!谢谢您的回复,似乎有点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