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CMOS运放并联问题

楼主(2020-07-14):
各位大神,

问一个问题,请多指教。

如果几百上千个运放并联,那运放的Bias电路是只用一个还是要用多个Biasing电路?

如果Biasing电路只连接运放的 Gate,应该不消耗多少电流。

有设计规则吗?

大神们

网友A:
如果只有几个运放 应该可以用一个的 如果你是几千个 那么中间肯定得加点buffer 一般很少用多个biasing,这样bias带来的不匹配可能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有几个运放 应该可以用一个的 如果你是几千个 那么中间肯定得加点buffer 一般很少用多个biasing,这 ...

谢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