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adence 对VCO的输出做 Eye Diagram眼图仿真

楼主(2020-07-14):
如上图所示,本人做了一个VCO,输出信号约为1GHz的时钟信号,对VCO的输出做 Eye Diagram眼图仿真,出来的结果是一堆交叉的线,并不能出来理想的眼图。查阅资料应该达到下面这种结果:
想向各位请教是什么问题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这种一般是你的频率没对上, 或者可能是振荡器的频率还没稳定就开始画了. 毕竟一个开环的VCO不可能频率那么准的吧

网友A:
预测以下两个方向考虑:1和你设置的eye period 相关,可能你的这个周期和实际的瞬态周期有偏差,建议你用FUNCTION先计算一下实际的VCO输出频率/周期,再设置eye period,这两个值越接近眼图越好看;2可能VCO的相噪不大好,或者其他噪声的干扰,导致VCO的频率一直在波动,如果放在PLL里面,进行锁定再看眼图,应该能得到和资料的眼图一样了

网友B:
因为VCO的周期不是理想的1ns,不能用固定周期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预测以下两个方向考虑:1和你设置的eye period 相关,可能你的这个周期和实际的瞬态周期有偏差,建议你用FU ...

我这是开环状态下的VCO,我看别人的至少能出来个像眼图的结果,虽然抖动比在PLL中的大,我这出来的不清楚是个什么鬼。周期设的不是实际周期,应该只和眼图是不是一个周期中的眼图有关吧,应该也不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VCO的周期不是理想的1ns,不能用固定周期触发

那应该怎么触发来看眼图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是开环状态下的VCO,我看别人的至少能出来个像眼图的结果,虽然抖动比在PLL中的大,我这出来的不清楚 ...

不是实际周期,那么就极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再次建议你先看实际波形的周期,然后把period设置成和实际周期几乎一样的大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实际周期,那么就极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再次建议你先看实际波形的周期,然后把period设置成和实际周期 ...

谢谢,果然是这个问题

网友(2020-11-05):
引用 网友B:
因为VCO的周期不是理想的1ns,不能用固定周期触发

那应该怎么触发?

网友(2021-01-06):
大概率是周期没写对

网友(2021-07-21):
楼主您好,有个问题想请教你:我现在在做那个USB的高速仿真,速率为480Mbps,想用眼图仿真来判断信号是否满足协议要求,原理如下:TX部分是USB的发送电路,如果我在in端给一个480Mbps的信号,在out端用EyeDiagram函数来得到输出的眼图,判断信号的RiseTime/FallTime/占空比等参数,是否可行?(PS:我之前的方法是不采用眼图,直接看out端的输出波形,利用RiseTime和FallTime 以及占空比函数来得到结果,我觉得不够准确,由于电路受负载电容以及阻抗的影响,信号的幅度、占空比等并不是统一的,会有波动,在加上噪声的影响等)

网友:
楼主,您好,有个问题想请教你,我现在在做USB的高速仿真,想利用cadence的眼图仿真来验证信号是否满足协议的要求。原理大致如下:TX是高速发送通道电路,在in端给一个480Mbps的脉冲,在out端利用Eye Diagram函数来得到信号,借此来分析out的RiseTime/FallTime/占空比等参数,查看信号的整体情况,是否可行?(ps;我之前采用的方法是直接对out信号手动量RiseTime/FallTime/占空比,但我觉得不准确,out信号受到负载电容、阻抗、噪声等的因素影响,导致信号的幅度、RiseTime、FallTime等不一致,无法判断一个整体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预测以下两个方向考虑:1和你设置的eye period 相关,可能你的这个周期和实际的瞬态周期有偏差,建议你用FU ...

前辈,您好,有个问题想请教你,我现在在做USB的高速仿真,想利用cadence的眼图仿真来验证信号是否满足协议的要求。原理大致如下:TX是高速发送通道电路,在in端给一个480Mbps的脉冲,在out端利用Eye Diagram函数来得到信号,借此来分析out的RiseTime/FallTime/占空比等参数,查看信号的整体情况,是否可行?(ps;我之前采用的方法是直接对out信号手动量RiseTime/FallTime/占空比,但我觉得不准确,out信号受到负载电容、阻抗、噪声等的因素影响,导致信号的幅度、RiseTime、FallTime等不一致,无法判断一个整体的情况)